请教关于三菱4AD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1-03-28):
各位大虾好
小弟初学plc 遇到个问题 在使用 三菱4AD-PT模块时, 采用了pt100三线制 热电阻
编好程序后 #29 b10 报错1024 说是数字范围错误,模拟输入值超出指定范围。 D0内实际显示置为 -1888
请问 是否是pt100传感器有问题,或是其他问题 请指教!

网友A:
没用过。。。不过很关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你好,你的DO中是-1888的话,就不是PT100的问题,因为4AD-PT的数字输出范围是-1000到6000也就是说它的温度范围是-100度到正的600度之间,而你现在D0中是-1888是超出了它的测温范围

网友C:
恩,支持楼上的,基本设置问题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问题找到了 是买来的PT100 感应器 问题 温度范围太大了 后来去买了个 -200+420度的 接上去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