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转速信号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1-03-28):
Q系统PLC控制电机,利用皮带传动风叶运转,为防止皮带断,而风叶未运转,现在的做法是在皮带轮上安装一凸出块,利用一接近开关检测脉冲信号,从而反馈给PLC,此信号很简单只是电机有输出,风叶的皮带轮有在运转,在实施过程中,发现风叶转速达到3000转,此接近开关检测频率跟不上,故信号不是很稳定,请各位推荐下,应该选用哪种开关较合适,谢谢!
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达到反馈的目的

网友A:
楼主可以改个思路,测量一下风压信号,无风压且电机转动时为断皮带。
饿米豆腐

楼主:
多谢,因为此设备是连续式热处理设备,炉膛内有多台风机。

网友B:
你好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来检测啊

网友C:
买个带有转速测量的多功能计数器,可以设定转速报警值。低于设定转速就让它输出一个信号给plc。这样plc的扫描周期可以缩短,处理其他事项就更快了。

网友D:
哎呀呀,就是检测皮带断不断,就自己做个支架放在皮带的正上方或者下方,然后买一个能感应非金属物的接近开关(接近开关里面有个电位器能调感应远近的),然后接下来不说你也懂啦就是输入信号使用常开(或常闭)点到PLC输入。

网友E:
不错,思路都很好!

网友F:
在风机侧装个编码器,问题就能很好的解决了。

网友G:
将IO模块的IO响应时间改为5MS

网友H:
用霍尔接近开关试试
學無止境

网友I:
应该是PLC输入点反应不过来。

网友J:
高速计数模块!
配光电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