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

楼主(2011-03-28):
请问各位大侠,
现在我这里有一台三菱D700变频器,原来是用的外控端子控制启停,没问题.后来想用面板控制启停,于是就清除了所有参数,为什么按面板RUN键不能启动,按了后只是RUN灯闪动.请问要怎么样才能使用面板RUN和STOP来控制启停,参数要怎么设定?

网友A:
频率没指定吧,你看下说明书。
下载积分:+2(dujiang100) 确如你所说,频率设定后 ..

楼主:
我也觉得是频率没指定,但说明书上找不到这一条,求高手说下哪条指令

网友B:
你将变频器在停止状态,按MODE键当现实HZ时,旋转旋钮就可以调整它的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