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谁有画控制线路图的软件啊  ?谢谢!

网友A:
AutoCAD 电气版 V2009

下面是注册机

直接复制到迅雷里面就可以下了

ed2k://|file|ACAD_Elect_2009_SChinese_64_32bit.exe|2864532798|c763e6b81aa3366c4a96d6afccbb3d96|h=srf2szwxvoz6dp7f63ku5ouggg2kmwf7|/
ed2k://|file|AUTODESK.AUTOCAD.ELECTRICAL.V2009.注册机.rar|109845|0bdb609dde9134d79a14ff595605ac56|h=y7yii3duxgnzagt6bzuzuxnohuxpy7qi|/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用CAD可以画吧

网友C:
CAD  不行吗   你 有特殊要求么

网友D:
在程序样例里面有,自己找找。
lmxb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