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助三菱PLC通讯故障!!!

楼主(2011-03-28):
我用的是三菱FX1s系列的PLC用的是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7.08软件和USB.SC09通讯线 前几天读入写出都正常为什么这两天宗提示 无法与PLC通讯,请确认PLC接续情况后,再执行。

网友A:
你换电脑了吗?检查通讯端口的设置
QQ:532904130

网友B:
請換一台PLC試試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将USB端断开几秒后再插上就OK

网友D:
拿去换吧··我卖三菱的··比较清楚··这可以保修的··快点拿去换吧··

网友E:
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设置一下串口参数

网友F: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可能是电脑的USB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