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的解决变频器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3-28):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变频器干扰模拟量的问题。我这里有大小变频器数台,在变频器运行时对我的模拟量产生干扰,导致模量转换出来的数据显示不准,请教各位大师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信号线是选用的 屏蔽线吗?
屏蔽线还不行 在外面在加一层金属软网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省时省钱就是加屏蔽线,想要彻底搞好就要找到干扰源,排出它

网友C:
顶2楼!!屏蔽线不行就用 屏蔽罩!! 是电器总会有干扰 知识多少 的问题

网友D:
有条件的话,把变频器放在独立的柜子里面

网友E:
各有各的高招!

楼主:
我是用的屏蔽线不管用以后,将屏蔽线更换为双绞线,套了铁管,但是效果还是不好,还是造成数显抖动,但是,感觉好点了,效果不是太理想。

网友F:
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G:
信号线除了用屏蔽线外,主要是隔离远一点,同时适当的设置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载波频率低,对外界的干扰久越小,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指导。

网友H:
干扰来源是什么??电源干扰还是电磁干扰???电源干扰要加电源隔离。电磁干扰就须要使用屏蔽线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