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原点

楼主(2011-03-28):
大家好
谁知道三菱PLC那个回原指令,并没有指定方向,难道伺服知道,
用DDRVA行走一定个数脉冲后,再用用DZRN回原点,并不能到原来的点,是怎么回事,
论坛没有这个问题的详解
多身指教,

网友A:
伺服控制器里加电池了吗

网友B:
绝对位置控制时,如果你当前的位置是1000,你给的脉冲数是600,就反转1000-600=400个脉冲数。你给的脉冲是2200,就正转2200-1000=1200个脉冲数。
正转:你给的脉冲数大于当前位置。
反转:你给的脉冲数小于当前位置。
回原点,ZRN指令只能反转,直到遇到近点狗。
DSZR(FX3U FX3G)有近点狗搜索功能。先反转如果是先到近点狗,就完成回原点。如果先到反向极限开关,再正转,找近点狗。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