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我刚刚再次从工控那里下载了,三菱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8.86Q,在安装完成显示完“本产品安装完成”之后打开其软件,进入如图的界面

然后我点击工程——创建新工程,出现如图

我不知道点击什么,就直接点击确定,选他默认的,点击确定后

。。。。。。。。。。。
然后我试过其他的,都是这样,为什么呢?各位老大们,可以为我解答么?

还有,那个“GX Simulator-6”仿真软件,安装完成后,我无法找到一个进入到这个软件里面的程序?

请问,我是不是安装错了??但是它明明显示,“本产品安装完成”啊。。。
是不是矛盾?

网友A:
我也不知道,等待高人
嗯,嘻嘻

网友B:
要重新选择plc
怎样重新选择PLC???

楼主:
要怎样重新选择PLC呢??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一:可能是你的电脑程序出现过漏洞后删除掉些文件
二:可能是你安装此软件时第一次安装没成功然后删除
我后面装勒个7.0的可以用要装8.6的他们都说要重装系统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楼主:
o ,我换个7.0的试试看,嘻嘻

楼主:
呜呜呜,还是不行啊,各位大哥。。。SOS。。

网友D:
7.0的可以用也有仿真功能!很好!

楼主:
哦,等我试试看,嘻嘻

网友E:
出现不能新建工程,初始化失败等情况,一般是操作系统原因居多的。一些快速安装版的操作系统不适合于工控行业的。
至于仿真,是集成在编程软件里面的,可以打开编程软件后,从编程软件的图标里面打开的。

楼主:
重新下载了GX7,可以了,呵呵,只是找不到在GX内的哪里打开软件仿真。。。

请问在哪里打开软件调试的功能呢??谢谢

网友F:
关于V8的这个问题, 我研究过几次 如果是我来安装都能成功
过几天我再发表一下相关的经验
嗯,嘻嘻,谢谢

网友G:
找不到在GX内的哪里打开软件仿真

楼主:
辛苦13楼的大哥你了,嘻嘻

网友H:
你用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是WIN7吗,,仿真软件安装完成是看不到的,和成在编程软件里,

网友I:
重新换个和现在不一样的系统 然后再试试 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J:
系统问题 装一个完整版 系统 不要装纯净版的

网友K:
可能是安装的环境没有变更掉,所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L(2011-05-13):
哪位高手出招啊。我也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