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楼主(2011-03-28):
75kw电动机应该用什么样的电流继电器?我现在看到我们设备上用的是DL-11的可不知道具体型号的我先知道应该用多大的电流保护?请大家帮个忙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一个150A的即可
75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大概在138A左右
过流保护的种类很多
除了热过载继电器,电流继电器,还有综合保护器等等
至于选择什么样的产品,要看你的成本和方案了

网友B:
75KW 的额定电流 要大于150A 最好180左右!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5/200的,加一个5A的热继电器

网友D:
根据你的电路设计而定。好向有三种选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5/200的,加一个5A的热继电器
是呀,还是加个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F: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