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急停

楼主(2011-03-28):
小弟刚开始接触数控,想问问高人
急停用什么样的设计或程序好?能举例说明最好了
还想请教高人
,急停用特殊继电器M8040的情况多么?

网友A:
遵循IEC要求,从安全和可靠的角度来说,
急停不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
一般要求加装标识清晰、操作方便,并能够完全切断控制器电源的按钮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C:
急停要做到标识清晰、操作方便,一般用那种大红色按钮。按下去就起不来
,一定切断电源主线路

网友D:
“一定切断电源主线路"我不清楚有多少家厂在做这件事,特别是在china。再说好像切断使能源就行了,不是吗?
下载积分:+2(dl2006) 没办法,这方面做的远落后 ..

网友E:
急停按钮安装有特殊要求:一 要安装在方便容易操作的地方,二 有醒目的红色标志,三 要求可靠维定且带有自锁功能保障切断控制电源,不能自行起动。

网友F:
1楼说得好!

网友G:
安全就好了 再一个是急停后要怎么样才能解除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H:
急停不能与电源开关等同呀

楼主:
那么请问急停后,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急停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遵循IEC要求,从安全和可靠的角度来说,
急停不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
一般要求加装标识清晰、操作方便,并能够完全切断控制器电源的按钮

网友J:
用红色EMG

网友K:
应该能使控制电源断电的自锁按钮,可靠的切断电源

网友L:
一般断控制电源

网友M:
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急停方法,比如说一般的印刷设备要求按下急停后整台机器全部停止工作,而有些设备按下急停后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安全因素,比如说大型锅炉的急停是不停水泵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那么,还想请教一下,
特殊继电器M8040用于什么情况下呢?

网友N:
楼主你是刚接触数控,还是工控?

网友N:
M8040是三菱PLC里特殊继电器
M8040是禁止转移;驱动该继电器,则禁止在所有状态之间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