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关于PLC的二分频问题,如图

指令表如下
ld     x20
pls   m0
ldi    m0
and y0
ld     m0
adi   y0
ors
out   y0
end

看不明的是,当m0,一个扫描周期之前和一个扫描周期之后,怎么Y0都不断??我总觉得,Y0在某时刻会断啊。。。不解

我的不解:
在一个扫描周期后,M0断了,,然后在一个扫描周期之前M0非,又不处于接通,那么,不会在那M0下降沿的那一杀那,Y0断掉么。。而且,Y0接通瞬间,Y0非马上断掉,那么,电流不就无法从M0流入了??,这个时刻,不是还处于一个扫描周期么??。。。。。。。。。如果还是处于一个扫描周期的话 M0非不会通,所以不就两条路的电流都不到Y0了么??不解

网友A:
要注意的是扫描的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楼主:
但是,我把,那输出Y0的那两句掉转顺序了,也是一样的结果啊???

楼主:
我的不解:
在一个扫描周期后,M0断了,,然后在一个扫描周期之前M0非,又不处于接通,那么,不会在那M0下降沿的那一杀那,Y0断掉么。。而且,Y0接通瞬间,Y0非马上断掉,那么,电流不就无法从M0流入了??,这个时刻,不是还处于一个扫描周期么??。。。。。。。。。如果还是处于一个扫描周期的话 M0非不会通,所以不就两条路的电流都不到Y0了么??不解

网友B:
在扫描前或者扫描后,PLC进行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更新。

因此:Y0的状态在更新映像区后才被更新。

第一个周期:X20按下,M0为ON,此时ANI M0由于M0为ON,所以变为FALSE,因此后续无需去判断。而AND M0由于X20的按下,因此变为TRUE,此时去判断后续的ANI Y0,此时Y0=TRUE,请注意,如果你后续有使用到Y0的地方,那么这些触点仍旧为FALSE,为什么?因为输入输出映像区没有更新!

输入输出映像区更新,此时Y0才真正变为ON

第二个周期:由于PLS的作用,M0仅仅保持了一个周期,因此在经过第一个周期后,M0回复了原先的地址状态,即常闭触点还是常闭,常开触点还是常开。而此时,Y0为ON

因此,对于ANI M0
                   AND Y0
             来说,能流为通,因此Y0得到了保持。
对于下一次X20被按下的状态,也类似。

网友C:
PLC的特点是在一个扫描周期里,一次性更新输入映像寄存器,然后经过程序运算,再一次性更新输出映像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