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打开这样显示

楼主(2011-03-28):
还差什么软件吗
这个提示是什么呀。。。。还需再怎么做

网友A:
我遇到过,不过是重装组太王后解决的
1、注册colorwindow.dll,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执行第二步
2、重新安装组太王

网友B:
这 个软件不知道好不好啊··我只知道我一做陶瓷设备的客户以前是用这个的·后来就换了·我的牌子·说以前那跟组态王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