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TAR1   #di_temp_Ar1
            TAR2   #di_temp_Ar2
            LAR1   P#0.0
            LAR2   P#0.0
            L          128
D400: T          #i_temp_con
            A          I [Ar1,P#0.0]
            OPN    "DB_DI"
            =          DBX[Ar2,P#0.0]
           +AR1   P#0.1
           +AR2   P#0.1
           L           #i_temp.con
           LOOP  D400

这段STL的程序,我有点没看明白,希望高手们解释下这段程序的意思,万分感谢
不管你二不二,二就在那里,不三不四

网友A:
是单片机的吗

网友B:
TAR1   #di_temp_Ar1   //将变量的地址送入地址寄存器1
            TAR2   #di_temp_Ar2
            LAR1   P#0.0  //清空累加器1
            LAR2   P#0.0
            L          128         //装入循环变量
D400: T          #i_temp_con
            A          I [Ar1,P#0.0]        //检测I的状态,I的地址为AR1+P0.0
            OPN    "DB_DI"                    //打开数据块
            =          DBX[Ar2,P#0.0]          将当前RLO的值赋予DBX,地址为AR2+P0.0
           +AR1   P#0.1                  地址寄存器+0.1,也就是移动一个位
           +AR2   P#0.1
           L           #i_temp.con
           LOOP  D400

程序的功能就是将128的位状态赋予数据块。I的首地址由临时变量决定,DBX的首地址同样。如果作为FB或者FC的话,这些由外部引脚决定。
  • 下载积分:+4(detect) 热心助人

楼主:
    太感谢啦,明白了,谢谢
    不管你二不二,二就在那里,不三不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