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谁能帮我编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楼主(2011-03-28):
各位兄弟大家好!我买了一台步进电机步进电机+Q3HB200M的驱动器,现在我想用三菱FX1N的PLC控制它的正反转,要求从Y0输出脉冲,Y2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但我怎么编都不对,附件里(QQ截图)是我照着书本编的,但仿真时显示未支持指令,希望哪个师傅帮帮忙指导指导啊,最好是带有升降速功能的,最好是截图上传才能看得明白点。谢谢!

网友A:
脉冲指令不能仿真
QQ:532904130

楼主:
多谢1楼师傅的提醒,那我编的这些程序对不对能不能用?需要怎样修改?

网友A:
如果你是做设备的那要根据设备的要求编写程序,如果你是做实验你可以照着书上的做做
QQ:532904130

楼主:
谢谢peidegin师傅的回复:我的这套控制程序的动作流程是没问题,并通过仿真了的,但就是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脉冲指令输出不会编,如果我直接把驱动器的自检测开关DP4拨到NO位但转速达不到我的要求而且反转时还会堵转,正反转控制改变DR的高低电平,所以我想在我原来的程序里加入带有加减速的步进指令,下面附是我用步进程序编的梯形图你帮我看看,脉冲输出指令加哪里好,怎么编。

网友B(2011-05-20):
脉冲指令不能用Ladder logic test tools 仿真,我也想找个软件来试试脉冲指令!
谁能帮我编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