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204L与FX1S不能通迅

楼主(2011-03-29):
自己制作的通迅线,文本MD204L无论怎么设置都不能和PLC FX1S通迅,急啊!

网友A:
看来楼主是高手

网友B:
可以·的啊··我之前客户就成功使用过·只是效果不好·最后换了2N的···

楼主:
请说一下具体怎样设置啊?

楼主:
呵呵,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手册上把8脚公头的脚位画反了,改过来以后就能正常通迅了,手册都能搞错,我晕!各位师傅一定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