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梯上的一部分程序

楼主(2011-03-29):
哪位大虾能解说一下这几条程序呀

网友A:
M8235为接通时单向高速计数器C235为减计数模式,紧跟后边的【 DSUB D27 C235 D29]是用D27里的数值减去C235里的数值,等于的数值存放在D29里。M8235为断开时C235是增计数模式,紧跟后边的【DSUB C235 D27 D29]的意思是用C235的数值减去D27里的数值,等于的数值存放在D29里。注意DSUB为32位的减法指令,不加D就是16位的。M8000就不说了。最后一行的意思是把C235里的数值传送到D27里(应该是显示楼层数的)。
下载积分:+3(ysheng9099)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楼正解。

楼主:
哦 非常感谢,我后来又看了D29,是用来和另一个数据比较的,如果大于那个数据就检出故障,是不是两个扫描周期的数据相差大于多少就会检出超速呀,D27应该只是和D29配合使用的是吗,因为每个扫描周期都是会刷新一次,所以楼层显示应该不是这个吧,而且整个程序里只有这三个D27。

网友A:
没看见全程序,说不准。

网友C:
向各位师傅学习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