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关于OMRON PL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之前用PLC都很正常,突然有一天,将程序编译后,进行在线工作时,出现故障,显示的是:
无法连接PLC,请检查如下内容:
-CX-PROGRAMMER中所选设备与要连接的PLC信号相匹配。
-修改PLC对话框的网络设置
-PLC电源-PLC与PC之间的连接。
或者是:
无法连接PLC,因为PLC类型不符
相连PLC类型:工程类型:CP1H XA
请检查:
是否打开了正确的工程
相连PLC是否正确。
目前为止,我已经检查过USB数据线,是正常可用的,接口设置也是原来的,PLC类型也是正确的。是不是我的PLC出现问题了呢??如果真出现问题了,应该去哪修呢?请大家指教一下,我有点心慌了~坏了得赔钱啊

网友A:
CPU型号不对

网友B:
哎,愁,我也是这样,本来都连接上,突然就连接不上了,不管怎么设置都不行,老是显示无法连接PLC,请检查如下内容:
-CX-PROGRAMMER中所选设备与要连接的PLC信号相匹配。
-修改PLC对话框的网络设置
-PLC电源-PLC与PC之间的连接。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LS,我就是这个问题。
昨天确定了用RS232也通信不了,我的估计得去修理了。

网友C:
你可以新建一个与PLC同类型的文件然后在线,看看能否连上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LS各位~

网友B:
你怎么解决的,倒是告诉一下啊。。。。别说完解决就闪人了啊

网友D: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换一台电脑或重装系统。
正两种方法有点烦。
期待楼主的回答

网友E:
你看下你的电缆是不是有屏蔽的,另外,plc附近是否有变频器什么的,
关掉再试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回来了~找一台同样的PLC,用存储卡,重新下载遍设置到故障PLC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