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 V5,4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报No SSF files found 是什么意思?请教高手

网友A:
此问题乃史上最强劲的大姨妈贴。
刻录到光盘上安装。
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直接进入更深的目录中执行Setup。

网友B:
除了楼上提到的几点以外,还要注意不要把安装文件放到带中文字符的文件夹里面,这个软件也不支持安装到有中文字符的文件夹里面的。
看来史上最强劲的大姨妈贴问题会继续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