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我安装好CX-ONE以后,里面有USB驱动程序,是不是就不用再安装了?

网友A:
如果用到USB连接,就需要安装,软件带了,只是相当于存放到仓库里面一样,路径可能需要你手动指定,在安装一次之后,以后就不用再安装了。
下载积分:+3(刘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