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我公司有一台手动滚丝机,因为一直产量都是报表形式上报的,公司高层希望可以装一个计数装置这样产量就更准确一点。
安装环境油多,滚丝过程中还会产生很多细小的铁屑。
如图所示:两个滚丝轮,左边滚丝轮为固定安装,右边滚丝轮加工时向左边运动,工件放置在2个滚丝轮中间,每次挤压工件,做滚丝加工。
我个人想法是在放置工件处做一个支架安放一个扁平的接近开关(选择欧姆龙的E2J长距离系列),其实还有很多想法但是用到具体环境中就不行了。我把我这个安装扁平接近开关的想法告诉领导,领导的意思是这样不可靠,员工可以不作业,就拿一个工件不停的去感应传感器。(我们滚丝机就是加工螺栓螺纹的)
大家可以帮帮忙吗。。。想借鉴你们公司的一些安装设计的方法
我泪两行啊。。。。

楼主:
图片有点大 我压缩再发
附件: 需要改造设备.rar (374 K) 下载次数:9

楼主:
希望各位大牛多多给建议,谢谢。。。

网友A:
可以试一下传感器和计数器之间串联个设备工作开关信号
可否举例说明?谢谢

楼主:
希望各位同行给点想法。。。。谢谢。。。

网友A:
如果有设备工作时的信号,比如电机,电磁阀啊,控制它们的接触器和继电器的空常开点串联到传感器和计数器之间就行了,没有的话,可想办法加一个

网友B:
同意5楼的........
朝花夕拾

网友C:
楼主不用装机数开关,装一个数值电流表,设定输出当有工件时电流增大到输出,就可以有一个输出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