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哪位仁兄有力扬编程软件

楼主:
哪位仁兄有Kinco编程软件

网友A:
好像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他有专用的编程电缆,得需要买一根,以前接触过一次,烂的很,程序读出来只能显示一部分 ,没搞懂是什么原因。是东南沿海一带的设备上用的。

网友B:
用三菱的低版本的FX2N系列的软件就可以的。在有点垃圾的设备上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