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距离近 离开家

楼主(2011-03-29):
就离开了了空间看看

网友A:
只用过200KW鼠笼电机定子串自偶降压器!线绕转子电机用过串电阻的

网友B:
加频敏变阻器(频敏电抗器)起动
學無止境

网友C:
200kw电机400多安的电流,有这么大的电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频敏变阻器(频敏电抗器)起动
频敏电抗器降压启动,是针对于绕线式转子来说的。鼠笼转子的,这个功率的,可以用自耦变压器或者变频器或者软起等反方式的。

楼主:
正常时用变频器启动,当变频器故障时,需要工频启动。软起、自藕太贵,星三角启动继电器电路较复杂,
串电阻最简单,最便宜。不想用星三角 软启动 自耦变压器 。
绕线式电机可以转子串电阻,高压电机可以定子串电抗启动。
鼠笼式电机定子串电阻没见过,也没用过。
那位见过啊?

网友E:
4楼说得很对。只有绕线式串频敏变阻器启动,或者转子串电阻。

网友F:
可以考虑用水阻柜,串在定子回路里,

网友G:
电机定子串电阻起动是可以的,电阻的大小是要进行计算的,不过定子串电阻起动是一种老式的起动方法,现在用的不多。

楼主:
等老师傅啊,

网友H:
用自藕变压器或星三角启动器
不要考虑别的啦

网友I:
用星三角启动最省钱,能通过400安的大功率电阻价格不低,再说你还要用接触器,加起来比用星三角启动还要贵

网友J:
老早时用过,是用电阻箱,而不是单用一个电阻;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厂家生产,有的话多大的电机就有配套的的降压电阻箱。如果没有的话,还一定要串电阻启动,就只能自己计算了!把电拖的书找出来看下,不难的。

网友E:
是的,而且用的是铸铁电阻,有个经验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