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老烧桥式整流器

楼主(2011-03-29):
220伏直接用桥式整流器整流,供给电磁线圈,为什么老是烧桥式整流器?请大家指点了!!!

网友A:
全桥300多V 半桥90多V !!你说的那种
是全桥

网友B:
给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C:
同意2楼说法

网友D:
整流后的电路里电容是不是容量降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整流后的电路里电容是不是容量降低了?
呵呵,那只会升上去点,如果是全桥的输出后没有电容只的标准的0.9如果加电容是1.1倍。

网友F:
在电磁线圈上并联一个大功率电阻,100K50W的就可以了

网友G:
要么是你的整流器功率太小,要么是你的电磁阀有时卡住了,导致电流过大而烧整流器的。

网友H:
是否整流器选型问题,偏小呀?

网友I: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原因是上端接触不良或开关次数(频率)过高。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此问题的?

网友J:
不是电流问题,就是电流问题。第一选型要正确。第二整流输出要加电容来稳定电压。第三线圈最好加续流二极管。第四整流输出最好加一个合适保险丝防止短路烧桥。

网友K:
以上的现象老弟也碰到过的,是冲床上的。用自耦式变压器就是坏的快,后用隔离变压器就好了。原因不清楚。

网友L:
选电流大一个等级的桥式整流器并加散热器。

网友M:
二极管用于线圈励磁,电流是不必担心的,主要要考虑耐压:
1,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否则,感性负载在关断瞬间产生约7倍的反压足以击穿整流桥。
2,重新绕制低压励磁线圈。相同磁力下,低压线圈线径粗,匝数少,电感小,在二极管电流承受范围内尽可能降低输出电压。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N:
很可能是你的选型小了,或是你的桥式整流的额定电压选小 了

网友O:
10楼13楼正解,主要是没有续流管。

网友P:
整流二极管耐压选择大于600V以上的,在感性负载时需要增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Q:
选择额定正向整流电流I要大一些

网友R:
是否维修件呢?如果是,那就是后的一些电子元件坏掉。

网友S:
看现场有没有短路

网友T:
击穿了呗

网友U:
加装散热器,并在负载段装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V:
老是烧嘛就加保险。没短路的话就是电流过大。建议加一个中继。一切OK啦

网友W:
应该是整流器的电流小,线圈功率大,而导致烧毁。、

网友X:
加续流2极管和隔离变压器,可能接地了也可能感应电势。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Y:
同意7楼说的

网友Z:
如果电感量较大,续流二极管是必须要加的。反向电压太高,容易击穿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A(2011-05-13):
整流器电流加大。

网友AB:
1. 现在很多整流模块都标的是耐压峰值,更有一些产品标的电流也是理论值,我用过很多标识为10000V的整流模块,实际耐压只是60V,所以换一只烧一只
2. 电磁线圈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是绝缘不良而轻微短路,
3. 反置二极管完蛋了,这样更是直接短路造成损坏模块的现象
4. 整流电源出现异常,比如说原本是接110V电压的现接到220V电源上了,也会造成烧坏的后果
-------------仅供参考

网友AC:
建议整流后再进行对线圈通断电

网友AD:
我认为是反向电压过高,加一个电容吸收一下。

wusaoyun

网友AE:
参数选择正确。。在并个二极管

网友AF:
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AG:
加一个 RD电路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网友AH:
要么就是你整流模块太小了,你试试加几个保护,在回路加抑制浪涌电流的热敏电阻,在线圈回路上并联个续流二级管在并RC消火

网友AI:
加阻容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