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师傅

楼主(2011-03-29):
工业电炉加热丝为什么用星型接法?另外120KW星接炉丝需用电缆线径是多少?请赐教

网友A:
相同功率发热丝星型接法电阻丝粗,不易烧坏,用95MM²

网友B:
星型接法的最大优点就是,当其中的一组炉丝出现问题后不影响其他两组电炉丝的正常工作。
从导线的安全载流量考虑:
120KW的功率至少需要国标120MM2的铜芯电缆
如果选市面上的非标线,至少得选150mm2铜芯电缆

网友C:
星形接法2楼说得对,导线的选择要根据布线工艺来定,是否穿管,穿什么样的管,管的大小等。

网友D:
75平方国标电缆就够了

网友E:
其实是因为发热丝额定电压的问题,如果用三角形接法线圈两端的电压就是380V,如果是星形两端的电压就是220V。线径选用,可以参考220V,国标1平方承受电流3安,380V,国标1平方承受5安。是决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F:
该电炉每相电流为180安,导线可根据这个选择

网友F:
(75平方国标电缆就够了)
哪国的标准???

网友G:
相同功率发热丝星型接法电阻丝粗降低对变压器的影响,星型接法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不易烧坏,用95MM
请教师傅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