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就动作老动作?

楼主(2011-03-29):
机器运行一段时间漏电保护器就动作,请问是什么原因?(机器带变频器)拆除N线,E线有时候就不跳。。。

网友A:
在有变频器的电路中使用漏电保护器,可能需要选择专用的漏电保护器,普通的类型的用在这种场合不合适的。

网友B:
漏电保护器是利用三相的电流和为零的原理,机器出现跳闸证明,即有漏电的现象才会动作要不就是灵敏度过高了。拆除地线会很危险的,万一有人碰到漏电的机器就会触电了。。。
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C:
漏电保护器是利用三相的电流和为零的原理,机器出现跳闸证明,即有漏电的现象才会动作要不就是灵敏度过高了。

网友D:
除了变频器外,在开关电源上使用漏电保护器,也可能会跳闸。在开关电源的主回路中有一部分为滤波电路,L和N间串两个电容,中间点接到供电处接地。事实上你该点不接地的话,对地(或N)就会有110V的电压。

网友E:
变频器电路上的高频加漏电保护开关很难保证不跳。应该是加上空开、保留地线。如此即保证人员安全而开关不会误跳。

网友F:
漏电保护器,分电压型和电流型,电流型内又分电磁式和电子式。在有变频器主回路最好不要安装漏电保护器。注电气设备一定要做好保护接地或者保护接零!!!!

网友G:
说明还是有漏电用普通空开就可以啦

网友H:
流入不等於流出之間的誤差超過漏電斷路器上的範圍就會跳脫
想想會不會可能漏電斷路器本身有問題呢!

网友I:
变频器不能加漏电开关,因为高频谐波能让漏电开关误动作。

网友J:
一直都是用空开的!!

网友K:
灵敏度高了吧

网友L:
看到大家的讨论,有长见识了

网友M:
用变频就不用漏电保护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除了变频器外,在开关电源上使用漏电保护器,也可能会跳闸。在开关电源的主回路中有一部分为滤波电路,L和N间串两个电容,中间点接到供电处接地。事实上你该点不接地的话,对地(或N)就会有110V的电压。

就是就是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O:
检查其它地方会不会漏电.有时候别的地方漏电,也会造成跳闸

网友P:
11楼正解,所有高频变频设备包括变频器都是有感应漏电流的,可看变频器说明书。楼主可在开机时把变频器关掉还有无漏电。

网友Q:
零线与地线之间短路也会使漏电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