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流互感器与配套用的电流表。

楼主(2011-03-30):
有一个加热的负载,两相电源380V,其中一条导线直穿(一匝)电流互感器。
现在是电流互感器是30/5的与它配套用的交流(指针)电流表是30/5的。
后用钳流表测得穿互感器的导线工作时电流是20A,可是在电流表上指示是5A。
这个比值好像不太对吧~~!
然后我分别测了电流互感器一次测、二次测、电流表接线柱以及表盘指示。
分别是20A、1.5A、1.1A,表盘指示是5A。
这些数据好像是不对吧~!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交流电流表坏了

网友B:
数据可能有误差,读数*变比?看样子表不配套,量程是否只是0-5A?砖头扔完。
饿米豆腐

楼主:
那要用什么 样的表来匹配30/5的电流互感器呢?
电流表规格表示的是30/5,我理解的就是满量程的电流是5A,显示的最大值是30A。
这个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C:
根据你所说互感器和电流表是完全匹配的,问题可能出在互感器或者表上,如果测得电流表的接线柱为5A,那么表的显示应为30A。电流互感器实际就是变流器,和变压器的原理一样。

网友D:
你要看电流互感器30/5时,一次侧要求的匝数,30/5的互感器一般要求穿5匝,

网友E:
学习,等好的办法。

网友F:
穿闸数可能不对

网友G:
确认互感器的变比和仪表配套,确认穿心匝数的正确,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用电流互感器测量,最好选择电路满载到测量仪表的量程的2/3。 电流互感器本身也有误差性的,越满载,误差越大的。

网友H:
老大,你二次测到电表接线柱之间应该是同一回路吧,怎么损失那么多电流,1.5变成1.1了,先检查下线路,你的互感器也有问题。表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看电流互感器30/5时,一次侧要求的匝数,30/5的互感器一般要求穿5匝,
穿5匝是什么原因?
怎么计算出来的?
求解~~!

网友I:
电流互感器名牌上有匝数数据,照接就行了

楼主:
互感器上有1T的标识,也就是一匝。
30/5A,
我直接就穿一条导线。
匝数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J:
要注意电流方向,互感器方向和互感器穿心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注意电流方向,互感器方向和互感器穿心匝数。

方向~!~!~!~!
电流方向????????
互感器的方向??????????
不解,恳请多多指教~~!~!~!?

网友K:
见识了!没有遇到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要注意电流方向,互感器方向和互感器穿心匝数。

与测量无关,计量则需要注意
关于楼主的问题:
从精度考虑,一般30/5的互感器穿心一匝的确没有见过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没有见过并不代表别人也没有见过
为了确保一次穿心匝数是正确的,请楼主在仔细检查互感器的参数。看是否看错了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互感器有问题,或者检测仪表有问题!
虽然要求测量值在1/2~2/3量程之间是为了保证测量精度,但是无论如何
过20A电流就在二次侧检测到5A的电流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M:
你仔细看一看是不是30/5,应该是80/5,忽略误差后刚好接近你测量的结果

网友N:
哗,都是高手呀!学习中

网友C:
互感器的接线有方向的,一次回路由L1进,L2出。那么二次侧的K1是头,K2是尾。反之K2是头。尾必须接地。又互感器比较大测量的电流小,就需要在互感器上绕几圈。如600/5直通是600/5,绕一圈300/5,绕两圈是150/5以此类推。

网友O:
老大看一下是不是30/5,方向与接线是否正确。30/5是倍数6,与二次小线无关。

楼主:
就是這兩個元件,……………………
互感器圖片上傳的是5/5的,

我討論那個是30/5的。。。在機器上,沒法拆。。

楼主:
就是这样的互感器~~!
上面标注参数了~~!
应该怎么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