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偏移量问题?

楼主(2011-03-30):
AI (值21671 输入范围为4-20ma) * SCALE MAX (值500) /FLEX ANALOG SCALE MAX (值30840)-offset值(146)= 205
请问各位这个offset是怎么算出来的?或者是用什么公式?

网友A:
你是什么PLC啊?
如果传感器测量范围为0~500,我认为你上面的计算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参数的可能性较大——工程测量零点值,
如果知道了这个值,就可以判断上面的结果是否正确

楼主:
你好 ,谢谢你的解答,我用的是flex io 1794模块,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应该是0-500,这是我从程序里抄下来的,请问一下offset是怎么算出来的?或者是用什么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