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比例式燃气燃烧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我们公司现在要做一台用比例式燃气燃烧机加热的烤炉 但是我现在不是很清楚燃烧机本机以外的控制流程 精度要求正负2度 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设备的师傅解答一下啊

网友A:
选用好的温度继电器是关键。控制电路简单。

网友B:
我们直接用霍尼韦尔温控表控制燃烧器,再用触摸屏与温控表通讯,这样就简单多了。

网友C:
用温控器控制比例阀就好了 本人做过

网友D:
选用比调,国外燃烧机上一般用霍尼韦尔的比较多
不过也可以用PLC来做的
不是很难!
关于比例式燃气燃烧机控制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