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试运行声音异常

楼主(2011-03-30):
我是第一次发现在运行(直接在PLC中给定脉冲)步进马达时,发现声音很响,请问大佬们是什么原因啊!先谢谢各位了!
(速度设为10000,声音就小很多。非常感谢关注)

网友A:
是否有负载?没有负载的话就看看是不是步进马达有问题。

网友B:
先确定响声的来源,

网友C:
先确定响声来源,把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数改下。10000脉冲的速度如果驱动器本身没有平滑启动的功能,这个响声是避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