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十分着急呀.问题有大家的帮助已解决

楼主(2011-03-30):
在电脑里模拟好的威沦6070屏程序,下载到屏里就没有汉字,只有方框表示了,奇怪呀?

网友A:
可以把你的威沦6070编辑软件和手册给我吗?或者是在哪里下载的。谢谢了。

网友B:
字体的问题!全部改成宋体
现在威沦屏编辑软件EB8000,其官网软件、手册、视频、教程都有!
http://www.weinview.cn/

网友C:
请选择东方语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工控人家园是工控人的无私的网站,谢谢1

网友D(2011-10-17):
先问下楼主,你触磨屏跟PLC连上了没有 ?
如果没有连PLC的话,这类问题是正常的。连上就不会只显示框框了。
如果连PLC还是显示不出汉字,建议你重新编译再输入到触摸屏,最好用标凯体。

网友E:
你的屏里面没有电脑的那个字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