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偏差问题

楼主(2011-03-30):
在工程中用到步进电机,程序要求每次完成动作后回到起始位置,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步进电机在回到起始位置的时候经常会超过起始位置,然后又返回,导致下次工作的时候定位出现偏差,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该怎么修改程式或者机械部分?

网友A:
不晓得啊!

网友B:
机械部位应该不需要改,你是用什么来做回零位?我建议你叫多应该零位电眼,以零位电眼为基准,就不会有回位偏差了。我吗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C:
回原点时需要单独做一个回原点程序,这样每次回原点时要保证每次回原点的速度相同之外,电机的负载也要相同才能使得每次回原点的位置不会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