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的软件编译问题

楼主(2011-03-30):
为什么我从屏里面上传的eob文件只有500多k,进过软件编译了一下变成2.9M的eob文件了,而且下载到屏里面还没用,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我有个文本显示器,下载不进程序

网友B:
是不是屏的型号和软件上选择的型号不一样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完整型号是MT510TV4CN,我也不是编程序呀,只是把它里面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显示是500多k的eob文件,我用软件打开然后选编译,出来的就是2.9M左右的eob文件,离线模拟没问题,就是上传到屏太慢,{文件大了},而且传好了屏是黑的,屏上面com灯常亮,正常是不亮的(没连plc)要按了屏才亮的,请高手看看哪里不对,软件就是eview2.61版本

网友C: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D:
里面有个复位按钮 复下位看看

楼主:
把那个500多kb的eob文件下载到屏里可以,就是不能用软件编译过的eob文件,不知道什么都不改动,500多k就变成2.9M
了,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