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0):
利用台达的PLC,自带高速脉冲数出,我也有步进电机和驱动器,要实现步进电机正转180度后停止,然后反转180度再停止,还要控制减速电机的转动,我用的是DC24V的电源开关,有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电源指示灯。本人是第一次接触PLC,不知道怎么画出电路图啊,希望高手们能给个电路图,

网友A:
希望楼主多看一些书吧,
我想有了基础应该更快,PLC的图纸和一般图没有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以随时编程以实现不同功能

网友B:
楼主还是先把基础打好吧

网友C:
基础,自己动手实践下,

网友D(2011-06-08):
这是个很简单的程序啊.
比如说电机转180度需要200个脉冲,那么Y0就发出200个脉冲,然后Y2控制反转,Y0再发出200个脉冲.然后停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Q我496035640;
这个非常简单,

网友F:
出来逛逛

网友G:
从基础学起   没有捷径  刚接触  复杂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