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上传程序。。

楼主(2011-03-30):
总是提示不能下载扩展函数,请检查DIP开关和设置,小弟新手,程序是CX-P9.0 机型是 CPM2AE

网友A:
看看手册上的dip开关功能。

网友B:
下载时把除“程序”之外的"√ "去掉。

楼主:
。。。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了,我突然发现PLC和电脑无法连接了。。。。。怎么试都是找不到PLC,而且更无奈的事情出现了,PLC一通电ERR灯就一直亮。。。。愁啊

楼主:
现在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DIP开关拔回缺省值

楼主:
CPM2AE的DIP开关在哪啊?没找到。。。。谢谢版主大人帮忙了

网友B:
你对PLC设置过什么?

楼主:
没设置过什么啊。。。刚开始还能连接上,但是总是说有错误,说什么无END指令,后来就连接不上了,我是买的那种US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