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0):
西门子S7-300 在停机停电时 可以插拔MMC卡吗 有什么注意事项 谢谢

网友A:
停电可以。不可以在带电情况下插拔MMC卡,否则可能程序丢失。

网友B:
完全可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昨天机器停机检修 机器停机停电拔下MMC卡看下型号还原 今天开机送电S7-300 指示灯显示STOP(旋钮在RUN) 用 S7-300旋钮复位后 放到RUN指示灯显示正常 但机器面板和变频器通讯错误 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C:
内存数据丢失

网友D:
出现这个问题,即使你不拔MMC卡,也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重新下载程序应该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机器停机检修 机器停机停电拔下MMC卡看下型号还原 今天开机送电S7-300 指示灯显示STOP(旋钮在RUN) 用 S7-300旋钮复位后 放到RUN指示灯显示正常 但机器面板和变频器通讯错误 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S7 300  PLC通电后会将EEPROM(存储卡)的程序复制到RAM(PLC内存)里面。
RAM没有断电保存的功能,所以PLC停电数据就丢失,当PLC运行后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可以取出程序存储卡,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是程序丢失的原因 程序恢复后 机器正常  问题是什么原因使程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