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状态转移

楼主(2011-03-30):
STL S41
LD X1
SET S42
LD x2
out S50
这段程序中,书上是这样写,S42是“向下一个状态转移”,而那个S50,是写着“转移到分离状态”,这个分离状态,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忙

网友A:
就是说跳转到S50那一步,跳过S43~S49
哦。原来这样,嘻嘻。谢谢

楼主:
哦。原来这样,嘻嘻。谢谢

网友B:
就是一个选者分支!或的条件执行

网友C(2011-05-21):
GX developer 里面可不可以搞状态转移图?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