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移位传感器

楼主(2011-03-30):
请问什么叫移位传感器?

网友A:
专门用 来测量物体的位移距离的仪器。
下载积分:+1(刘建强) 感谢分享

网友B:
根据位置了不同输出不同电压或电流 一般是0-10v 5-20mA
下载积分:+1(刘建强) 感谢分享

网友C:
就是测物体移动的距离!!

网友D:
也是一种 线性 传感器!!!

网友E(2011-06-06):
可以用磁尺呀

网友F:
类似卡尺功能,一般是模拟量或者通讯输出。

网友G:
磁尺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