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0):
最近调试个设备,其中一个放大器出现AL 92的报警,手册提示是电池电压不足(绝对值方式),或者电池连线有问题,首先考虑电池的问题,调换验证后发现电池没问题,之后和供应商商量认为可能是放大器的电池接口有问题,于是给供应商发了回去,又换了个新的放大器。结果竟然还是92的报警。
三菱技术支持给出的答案是巧合,认为还是放大器的问题,我一时郁闷。
之后问讯一个老人,因为我不认为会如此巧合。老人让我换根编码器电缆看,结果没问题。
问题虽然解决,但是还是有点想不通,就是既然电缆有问题那应该是别的报警,为什么是92的报警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事情,可以讨论下。

网友A:
楼上的兄弟啊 !!!

三菱再牛,也不可能什么的警报都显示出来的,再说了也有很多的报警都差不多的啊!!!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的!!!

网友B:
电缆线上有个信号叫“BAT”,有可能对地了,导致放大器检测不到电压!
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