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1-03-30):
小弟初学PLC,暂时只接触到三菱FX系列
这里想先了解一下各位大侠都用什么样的编程软件
小弟我自己编写梯形图用GX Developer-8.86Q,模拟测试用GX Simulator6-C,编写SFC也用GX Developer-8.86Q,请问各位大侠分别都用什么样的软件呢?

网友A:
没有必要在意用什么样的软件,够用就行

网友B:
软件其次,主要在恒心虚心坚持学习。

网友C:
3楼高见

网友D:
问这个的都是初学者

网友E:
学而上进!

网友F:
只要能用就可以了!你何必一定要什么软件了?

网友G:
我也是三菱的初学可以用就可以了

网友H:
你用的那个软件还行,

网友I:
兄弟,刚开始学的话,就用版主这个软件(三菱PLC教学软件 FX-TRN-DATA (汉化版)这个是不错的,我也是刚学的,觉得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