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温控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哪位高手能帮小弟通俗的解释下什么是串级控温方式吗?不要纯理论的那种,多谢了!

网友A:
串级控温,尚未接触,期待可以向各位高人学习!

网友B:
等待大虾出水

网友C:
汗颜,没接触过

网友D:
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E:
呃。。。第一次听说串级控温方式,楼主用这个干什么啊,我们控温就用个温控阀(执行器、控制器)就行了,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F:
我做维修几年,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

网友E:
楼主发个纯理论的解释吧

网友G:
第一次听说

网友H:
我做了那么久了也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I:
是指溫控器上作串列通訊嗎?

网友J:
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