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程序求助

楼主(2011-03-30):
我想用组态王和牛顿7017做模拟量的采集和记录,刚接触组态王,不知每分钟记录一次的程序如何编写,要求是系统启动后每分钟记录一次,一直到停机为止,每次记录8路数据,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高手在那里

网友A:
现在数据词典建立8组变量,你要怎样记录选择相应的控件来实现,然后右击画面属性,把采集频率设成1000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