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欧姆龙的TCMP表比较指令

楼主(2011-03-30):
各位师傅,请教下如何使用欧姆龙的TCMP表比较指令,谢谢!

网友A:
不清楚这个指令对您来说有什么困难的,但是就手册描述本身来看,似乎应该非常好理解。
将S与T比较,相同,则对D的第0位置1,否则置0
将S与T+1比较,相同,则对D的第1位置1,否则置0
将S与T+2比较,相同,则对D的第2位置1,否则置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