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变直流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用一交流变压器把220V变成6.3V再接上整流桥变出来的直流电怎么是70V的呢?
整流桥不就是交流变直流么怎么会把电压升高了呢?
换了3个好的都是这样?
下载积分:+1(hswangliqun) 优秀文章

网友A:
好向要用倍压整流吧。才能达到70V

网友B:
好向用的是倍压整流桥吧。

网友C:
你用的是整桥 还是半桥呢?二极管后面接个电容试试?半桥应该可以

楼主:
就是按设备上型号换的
以前可以现在不要知道怎么变高了

网友D:
后面如果加了电容滤波那么就勾成贝压1,414倍升压关系!!

网友E:
你确认你的交流是6.3V吗?

网友F:
这事我也见过,只是没有象楼主说的高的那么离扑吧!一般交只高在几伏左右的啦!

网友G:
楼主的应该是倍压整流的结果,正常的高出15%~20%是正常的,尤其是滤波后的电压,但是高出这么多肯定不正常

网友H:
如果你确认以下信息:
1、变压器确认是AC220/6.3,且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接入的是工频220V电源
2、确认使用的测量仪表是完好的,且档位在DC位置
3、确认电路中最多只使用了一个整流桥和一个电容
4、确认次级没有引入其他的电源
5、确认你测量的位置是次级整流桥的+端和-端,且测量现场没有强的电场或者磁场干扰
我可以肯定,你在说谎!
下载积分:+3(dl2006) 同意你的说法,我都不相信

网友I:
不用说了,肯定是用倍压整流了啦!我公司有台设备也就是这样的

网友J:
带上负载再量下,不烧东西就没事

网友K:
楼主真是神啊,加个整流桥就能提升10倍的电压?不申请专利太可惜了,哈哈

网友L:
楼主说的是实话,在空载的情况下确实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在五年前就遇到过,当接上负载后,电压就正常了!不会烧东西的!
  • 下载积分:+3(hswangliqun) 热心助人

网友M:
    今天是愚人节耶

网友N:
    楼主说的是实话,这种情况太正常了,只不过好多人平时没有像楼主一样去测量,只要挂上负载就正常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1.变压器输入220V.接的输出是6.3V
    2.整流后接的是2个电磁离合,
    3.整流桥在买的地方式的输出是24V,回来我们接的就70V了
    测量仪表是没问题的,整流桥怎么接的好真看不到换的时候就是按以前的接线接的输入就是6.3V输出的2跟是一个接负载另一端接地,
    这种情况是一直存在的保险老是烧啊,换大的就烧变压器啊
    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O:
    正常现象!是楼主测量有问题,整流电路往往存有谐波,会影响仪表的测量精度,带上负载再量就会正常!接电磁离合器这种类型的负载,不需要加电容滤波,整流后直接使用即可!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P:
    你的测量仪表的量程是多少?
    是70V还是7.0V
    请你再看看。。。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

网友Q:
    搞错了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1.变压器输入220V.接的输出是6.3V
    2.整流后接的是2个电磁离合,
    3.整流桥在买的地方式的输出是24V,回来我们接的就70V了
    测量仪表是没问题的,整流桥怎么接的好真看不到换的时候就是按以前的接线接的输入就是6.3V输出的2跟是一个接负载另一端接地,

    没看到过用6。3V的离合器,可能你的电压搞错了吧。

网友S:
    整流桥没问题的话不可能出来70v电压
    QQ540940771

网友T:
    这个6.3V的交流整流出来变成了70V有点太离谱了,如果没有用倍压整流的话是不太可能的,看下你的仪表是不是不对头呀.

网友U:
用的是整流桥还是半流桥?是不是哪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