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程序报运算错误

楼主(2011-03-31):
我公司有plc(松下FP0-C16T)一自动运行就红灯闪亮报警,链接电脑系统信息提示运算错误,不知为何,程序也用同样的设备程序覆盖过!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
QQ号被盗,是否能在这里支教,谢谢

网友A:
把屏幕的程序发来看看,应该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呵呵,是程序里的参数与PLC设置发生冲突,只要把PLC的设置更改后就可以了,具体是什么还得看你的程序了,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采用笨办法,把程序一段一段的弄进去看,才解决的。

网友C:
没时间看太仔细,你没有除零的程序,这种情况应该出在高速脉冲输出的部分,一是可能是高速脉冲输出程序段选择冲突,第二是你初始速度给的太高了,增大加减速时间或减小初始脉冲频率。

楼主:
3楼4楼5楼的大哥们,帮助小弟把把脉吧

楼主:
报警时显示运算错误,错误在程序的47步如图所示

网友D:
应该是脉冲输出通道设置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改过通道就好了。实在不行就按楼上说的,把程序一段段考进去,找到错误的地方,在仔细分析。

网友E:
兄弟啊,在你红框前面再添加一条mv k0 DT206,试试看
我记得松下的脉冲指令的结束 部分要写一个固定值k0
再把spd 那条指令里面的H0改为k0
如果还有疑问请加我QQ:793594828

网友F:
168指令中,后面不是用H0,只能用K0或K1 在这里K仅表示通道,并不表示进制,改过来即可

网友G:
如果你是控制Y0作为脉冲输出得话应该将H0改为K0

网友H:
这个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吧
可没有参照FP指令手册编程哦
你这个程序有3个错误
1,目标位置需要使用F1 DMV指令占2个字节
2,通道号是K0,K1 不是H0,H1
3,需要填K0到表格结束地址
可以使用向导创建,如上图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I:
有的PLC有HO与用K0是一样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