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电气控制电路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下面的电路存不存在竞争冒险现象?原因?

网友A:
KM3触点有问题

网友B:
这个电路好向星-三角启动的后面一点,没有多大的问题。

楼主:
是星-三角降压启动的一部分图,现将整个控制电路放上去
[upload=1]
我想问的是:
[upload=2]

楼主:
是星-三角降压启动的一部分图,现将整个控制电路放上去

我的问题是

网友C:
KT常开是通电后延时闭合,KM4常开则是通电立即闭合。那个KT的延时是你自己设置的,你可以换回普通的吗?

网友D:
这个还不好理解吗?看图知道如果KM4不闭合的话KT一直得电,也就是KT的延时闭合触点一直接通到KM4常开闭合后才打开。

网友E:
没有问题。

网友F:
没问题的

网友G:
这图不可靠带时序竞争,如果KM3,KM4是600A以上的接触器,触点机械机构离的远,经常会起动不成功
做这种图的人好比PLC功底不好的人编出的程序一样,经常要去补漏洞
敢问大侠,启动不成功,是不是指电动机一直处在星形状态无法切换到三角形状态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图不可靠带时序竞争,如果KM3,KM4是600A以上的接触器,触点机械机构离的远,经常会起动不成功
做这种图的人好比PLC功底不好的人编出的程序一样,经常要去补漏洞

支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没问题,KM4没有吸合的吧,又怎来KT常开的断开呢。

网友J:
这个线路我接过,可以正常动作,没有问题

网友K: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个图是和中国电力出版社2000版本的《电工实用手册》<电机星-三角启动>完全一样。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L:
没有问题!这种线路在N年前我也做过

楼主:
ydc820 大侠可否留个QQ号,小妹实在是太崇拜您了!

网友M:
同意九楼的想法  这图不可靠,带时序竞争,经常会出现m3和m4跳来跳去的现象

网友N:
没问题的KM4得电之后KT才断电的
yanzhi2008

网友O:
N年后可能正常工作,N+1年后出问题可能后面的技术人员维修就搞不懂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