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如何采集一个含高位,低位的地址里的数据

楼主(2011-03-31):
我们用 的是伟创变频器,里面有个地址是分高地位的,例如其中的一个是310H,高位是03,低位是10
小弟是初学着,请大虾们帮忙解释详细点。。。谢谢

楼主:
补充下,我用的是台达DVP系列的PLC,变频器是标准MODBUS协议
等待高手赐教

网友A:
与,或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把数据传到连续16个中间继电器里面,最小8个连续的中间继电器存的就是低八位,
最大8个连续的中间继电器存的就为高8位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