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线制传感器的功耗

楼主(2011-03-31):
请教各位个问题:
一般来说, 三线制 ,DC 24V供电, 4~20mA输出的压力传感器(比如WIKA的A-10系列),这种传感器在DC24电源上的电流消耗大概是多少呢?
我在准备直流电源的容量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
真心求教
另外,温度/流量的传感器功耗也是超差不多吗?四线制的传感器(单独2根线给电源的)功耗又是多大呢?
附WIKA的说明书.
描述:WIKA 的A-10
通用型压力变送器 A-10 .pdf

网友A:
实在不行测下电流就算出来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