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老罗兰四色印刷机30KW直流主机改变频谁搞过

楼主(2011-03-31):
如题,有要注意什么的吗?给点经验

网友A:
直流电机改变频我还没有见过,只见过直流电机改用直流调速器。

网友B:
没有什么注意的,根本行不通,除非换把电机也换掉

网友C:
直流电机也能变频,还没有见识过,直流,电压是没有频率的,怎么变频呢?

网友D:
直流电机也能变频?

网友E:
改变频是什么原因呢,马达也换吗?
控制要求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变频是什么原因呢,马达也换吗?
控制要求是什么呀
当然要换电机了,控制没什么要求,就是怕会不会干拢到墨控系统还有其它的,当然控制面板上的按钮都不能动,原来哪个开主机还是哪个,加减速也一样

网友F(2011-05-06):
把信号对好 直接改就行 没有干扰的 我改过上海高斯的轮转机

网友G:
LZ的标题别人一下没看明白真的很容易把别人的下巴吓掉的,直流电机换变频电机很简单速度问题扭矩问题启动力矩问题(直流电机的起动力矩比交流电机的大)能满足的话你就只需要了解变频器参数的设置和接线就行了,变频电机的载波属于高频可能会对电路里的弱电控制部分有一定的干扰在装变频器时最好把他和其他弱电信号隔开就行了,其他貌似没什么了。

网友H:
9 楼说的有道理,看负载重不重,是不是带重负载启动的,这也注意啊,启动有很大干扰,得注意

网友I:
你的要求是不是调速?如果是的话就换个调速器,CT 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