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我们这有块MP377的触摸屏,现在触摸不灵敏,得用力摁才行,有时间摁下去以后,动作的是旁边的区域?请问各位高手应该如何调整!

网友A:
换触控板

网友B:
有时间摁下去以后,动作的是旁边的区域?

如果 要校正 没记错 应该是

点OP  进入 TOUCH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触摸不灵敏

    西门子的屏 就这样 不灵敏 有同感.....
  • 下载积分:+1(shaoyy-11)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这里谢谢大家的帖子啊!

网友C:
    西门子触摸屏不单不灵敏,触摸的时候反应贼慢。不想三菱的一触摸马上就转到下一画面。我们这新压铸机的西门子触摸屏用了不到1个月就报销了。

网友D:
    没有用过西门子。以上各位这么说,那就是说西门子的屏质量不怎样哦。
    QQ:53290413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触摸屏不单不灵敏,触摸的时候反应贼慢。不想三菱的一触摸马上就转到下一画面。我们这新压铸机的西门子触摸屏用了不到1个月就报销了。

    西门子触摸屏组态软件对变量的采样时间默认是1s,这样写入加读出至少就2s了。
    把变量的采样时间改为100ms试试?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触摸屏不单不灵敏,触摸的时候反应贼慢。不想三菱的一触摸马上就转到下一画面。我们这新压铸机的西门子触摸屏用了不到1个月就报销了。

    不知这位朋友的为什么会这样,西门子的触摸屏不会这么垃圾吧!我们公司的纺织设备上的西门子触摸屏用了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知您的为什么会这样!至于反应慢,说实话却实有点慢,但是画面切换过去之后变量数据立刻就能显示出来,三菱的没用过,不知怎么样,但是EVIEW和WEINVIEW的,切换画面贼快,要是画面中有较多变量的时候,通常切换到画面的时候过两三百毫秒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显示出所有的数据!

网友G:
    不知你这块屏用了多长时间了,如果时间长了,有可能触摸屏坏了,里面的晶格裂了,有时重压也会有反应,但不能使用,你先按2楼说的方法校屏,不过不是在device里面,而是在touch里,如不行,那就换触摸屏吧。

网友H:
    那就用Profece啊

网友I(2011-10-03):
引用 网友F:

    不知这位朋友的为什么会这样,西门子的触摸屏不会这么垃圾吧!我们公司的纺织设备上的西门子触摸屏用了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知您的为什么会这样!至于反应慢,说实话却实有点慢,但是画面切换过去之后变量数据立刻就能显示出来,三菱的没用过,不知怎么样,但是EVIEW和WEINVIEW的,切换画面贼快,要是画面中有较多变量的时候,通常切换到画面的时候过两三百毫秒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显示出所有的数据!

    我来说说吧。
    同感,西门子的屏就是反应慢,按一下至少2秒反应过来,有什么稍微紧急点的事就只能停电源。而且串口很容易烧坏。你看别的台湾的牌子的热插拔串口一点事也没有。我就是搞不懂西门子的屏究竟好在哪里?
    台达的B系列的(只用过这个系列的),反应也是比较慢,数据显示刷新的也是很慢。这个是触控一下,PLC执行动作了,但是触摸屏画面上显示的状态还是没有触控之前的状态,要2-3秒后才能反应过来。而且一个画面处理的信息量不能多,否则你在那里等着急啊。最可气的是屏系统时间秒也是2秒跳一下。数据采样的设定时间是60秒,但是实际它采样回来的是记录有时58秒,有时59秒,有时60秒。
    威纶通的,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串口热插拔一点事都没有。只是10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批黑屏花屏的硬件故障,说是内存的问题。不过现在应该解决了吧?
    我最讨厌反应慢的触摸屏了。画面数据不能及时更新,触控不能及时执行。
    综上所述,这3个牌子中,还是威纶通的好用,而且价格最便宜。

网友J:
重新校准一下后试试,如果不行把程序重新下载一下。

网友K:
西门子新出的Smart 700 我刚用了,反应慢。采样时间调小根本就不行。 应该是低端的产品。做工很垃圾。就是便宜到是真的

网友L:
既然大家在说西门子,我也来说说西门子,触摸屏位置偏移,可以采用校屏的方法,楼上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关于“反应”速度慢,是否在组态时选择采样时间偏大了点,小于1秒应该没有问题,我使用不下于10多块了,也没有上面大家在说的问题啊。只是3~4年用下来,其中有一块MP277屏黑屏了,需要送南京西门子维修。

网友M(2012-02-22):
其实这种故障我有配件卖,三菱,西门子,富士等我都有全新的,换上就行020-82160150

网友N:
长见识了!

网友O:
触控板坏了,我有一块也坏了TP270的。找到了告诉我一声。谢谢!E-eill:dghuivip@163.com
东方不败

网友P:
大家好!
我公司推出奥堤司人机界面--永宏PLC的最佳搭档!(7寸彩屏仅售800元!技术热线:4000199169)
产品规格有4.3寸、7寸、10.2寸,如有产品需求或需要产品软件的可以联系我。
QQ:1138254547

网友Q:
各位这里是技术讨论专区,要发广告到【工控广告发布】中去发,其实触摸屏的反应速度慢是差不多的,我以前做的工程要对称重传感器的数据进行采样,触摸屏的采样数据就要失真,使用组态软件应更好。
不断向前

网友R:
换新的屏

网友S:
smart700 有那么垃圾吗,整的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T:
屏容易坏,跟使用的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U:
1、你的MP377用了多少年啊,年数过多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与环境温度有关。
2、只要屏不死机就行,至少还可以将就着用
3、不要对屏进行多次程序导入,以及做PROSAVE备份。否则更容易死机。哥发现: 做过PROSAVE备份的屏死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网友V:
西门子的屏质量不怎样哦 以后注意‘

网友O:
15楼的你真有吗
东方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