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数据线根据手册中的做的 2-3 3-2 6,8-4 5-5 其他未接   在系统设置里选择打印警告,PC端用串口调试软件可以正常接收     GTD2软件  与FX-PCS-DU-WIN-C都尝试过 全失败   求指导
型号是F930GOT-BWD-C  V4.61
ps..自检时候I/O部分显示RS422-->RS232数据冲突
[attachment=57887]
[attachment=57888]

楼主:
在串口设置ili已经将打印机设为不使用。今天测了串口线对应脚之间有几欧的电阻 会是这个原因么?

怀疑有传输密码 ,这是厂子里离心机拆下来的,因为电池坏了与PLC无法通信了。用论坛提供的解密软件也无法解   出现的回应和说明的中的不一致
FE 06 00 21 03 00 00 00 2A
(31 ms)
\xFF\x08\NUL!\ETX\STX\NUL\NUL\NUL\NUL.
FE 06 00 21 03 01 00 00 2B
(31 ms)
\xFF\x08\NUL!\ETX\STX\SOH\NUL\NUL\NUL/
FE 06 00 21 03 01 00 00 2B
(31 ms)
\xFF\x08\NUL!\ETX\STX\STX\NUL\NUL\NUL0

楼主:
能收到串口发来的信息
[attachment=57940]

楼主:
现在是930无法与PC通信。。PLC是FX2N ,现在触摸屏跟PLC也无法通信。真烦死了  ,实在想不出什么地方错了 难道是触摸屏硬件坏了?